[求助] 请问比较器的失调误差offset会影响比较器的INL/DNL吗

楼主(2016-03-15):
请问比较器的失调误差offset会影响ADC的INL/DNL吗 ?? 谢谢大家回答

网友:
比较器还有DNL,INL

网友:
不會absoluately. Only afect ADC Offset Error. and does not affect harmonic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会的,offset与输入相关

网友:
如果比较器offset固定就不会,当然不可能固定和输入信号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