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荷泵驱动力不够怎么办?

楼主(2016-03-15):
降压电荷泵,增益0.5倍,但是驱动不了40mA电流,即输入5V,输出到不了2.5V,也就2.3V。我看很多文献都能驱动几十至几百毫安电流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?就按下图给个两相时钟控制开关,负载10uF电容,泵电容1uF,负载电流40mA。是不是开关损耗太大引起的?可开关尺寸很大了。

网友:
是否试过两个相同的电容,是否存在电荷再平均的过程,仅是一种思路,提供参考

网友:
是否试过两个相同的电容,是否存在电荷再平均的过程,仅是一种思路,提供参考
引用 网友A:

    GOOGLE\

A 100mA Fractional Step-Down Charge Pump with Digital  CONTR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