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虚拟机的linux系统中安装firebird数据库[silvaco][utmost]

楼主(2016-03-15):
在虚拟机中安装了RHEL7.1,然后安装了silvaco AMS全套软件。
其中模型萃取软件UTMOST IV要求在本地服务器上安装firebird数据库。
之前在windows下可以完成安装和配置,但是在虚拟机Linux下按照manual提示运行安装命令后会报错。
错误提示如下:

网上查了一下,似乎是firebird数据库会限制安装硬盘不可以是网络服务器,貌似是虚拟机的磁盘映射之类的。对linux系统不熟悉,不太清楚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,求助!

楼主:
图片呢。。。错误如下:

[root@localhost home]# firebird -install
Running s_install version: 2.0.3.R  please wait...

Currently 9260708 KB free in /tmp (>= 8000)

Preparing to install the Firebird Database Server.
This procedure will modify or create the following system files:

        /etc/rc.d/init.d/firebird

Backups will be created in /var/tmp/s_install.bak
before any files are modified.
Run '/home/XXXX/EDA/Silvaco_TCAD/etc/s_install -rm-bak' or
'/var/tmp/s_install.bak/remove' to remove backup files.

Do you wish to proceed? [y|n] y

No fstab entry for /home/XXXX/EDA/Silvaco_TCAD/var/srdb
Try setting NFS_FILE_SERVER.

ERROR: Cannot determine fileserver for /home/XXXX/EDA/Silvaco_TCAD/var/srdb assuming local machine

Errors encounted while determining database location.
Abort installation? [y|n]

楼主:
呃,这么惨

网友(2017-07-12):
我也想知道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