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一个UPF低功耗仿真的简单例子

楼主(2016-03-15):
    关于什么是UPF以及电源域等等概念赛宝龙在这里就不多说了,有兴趣的可以查阅IEEE1801-2013标准。
    先上低功耗要求,即power intent:顶层模块为TOP,而TOP中例化了一个子模块,其例化名为instA1,具体的代码如下所示:
inst的模块的代码:
TOP模块的代码:
    顶层TOP 的供电轨道为VDD和VSS,而instA1的供电轨道为VDDA和VSS,并且当VDD掉电后instA1的out1端口也被关掉,out2不受VDD的影响。首先我们编写power intent 文件:

    在power intent文件中,我们根据要求创建了两个电源域,并且为电源域指定了供电端口和供电线,并将供电端口和供电线进行连接构成供电网络,而且我们还为两个电源域显式的指定了主供电线网络,最后根据要求,VDD掉电后instA1的out1也将被关掉,这样我们需要为instA1的out1端口指定相对的供电线VDD。
     写好了powerintent文件后,我们需要构建测试平台:

     按照通常的testbench的写法,同时要模拟电源行为,我们使用了supply_on和supply_off函数,这两个函数是upf标准中定义的两个标准库函数,其中supply_on函数接受两个参数:参数一为字符串常量,所取值应该为power intent文件中定义的供电端口名,参数二为电压值。supply_off函数只有一个字符串常量参数。
     写好testbench之后,我们需要使用synopsys公司的mvtool和vcs工具进行仿真:与一般的仿真步骤类似,仿真RTL+UPF也可以分为三步模式,不过赛宝龙更喜欢一步到位,具体命令为:
vcsmvsim  -debug_all  -upf  demo.upf  -sverilog  $ARCHPRO_ROOT/templates/upf_package.sv  *.v &
其中ARCHPRO_ROOT应该在你的.cshrc或者.bashrc中设置为环境变量,指向你的mvtool安装的根路径。
     执行上述命令,编译无误后,用dve观察仿真结果为:

仿真结果

仿真结果

     由仿真图可以看到instA1的out1有一段时间被corrupt掉了,而这段时间正是VDD掉电时,当VDD重新上电instA1的out1又恢复正常了;instA1的out2输出不受VDD掉电的影响。

【注:欢迎大家关注赛宝龙的微信公众号:赛宝龙。赛宝龙将不定期推送关于SystemC高层次综合(HLS)方面的技术文章】

网友(2023-04-28):
浅显易懂

网友(2023-03-17):
Thanks for your good info.

网友(2023-02-09):
为什么VDD掉电,只影响OUT1 。   OUT2 不受影响

网友(2022-09-02):
mark,敲代码试试

网友:
就是有点旧了,新版vcs支持NLP,流程还是一样的,谢谢楼主

网友(2022-03-25):
不知道说啥好,先试试吧

网友(2021-10-20):
我是装上了,但是为什么敲入指令后回报错呢:
/bin/grep: mvreports/mvcmp.log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各位有办法解决吗,Ubuntu

网友(2021-05-14):
谢谢楼主分享,好人一生平安,幸运!!

网友:
谢谢分享 虽然略简

网友(2020-10-30):
引用 网友A:
你好楼主,我在您的例子里加了个clk,rst的输入,做了个计数器的逻辑,在testbench里产生了clk,rst的激励, ...

初始化了吗

网友(2020-09-23):
学习学习,赛宝龙大佬厉害! 大佬有搞过ESL吗。

网友:
你好,我在您的基础上加了个clk,rst, 按照正常仿真的方式在tb里加激励,但是仿真波形clk,rst一直是不定态? 为啥呢。out1, out2是OK的。

网友A:
你好楼主,我在您的例子里加了个clk,rst的输入,做了个计数器的逻辑,在testbench里产生了clk,rst的激励,为啥在仿真的时候clk,rst一直是不定态?谢谢

网友(2020-07-10):
言简意赅,Mark

网友(2020-01-06):
通俗易懂,感谢分享

网友:
马克马克

网友(2019-06-27):
楼主你好,我upf仿真编译可以过,但是仿真一直走不动,停留在0fs时刻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我用的VCS工具,将upf文件加在vcs编译选项中,testbench中supply_on了VCC,但是走不动,请问有遇到过这类问题吗?

网友(2019-03-20):
简单易懂,受教了。

网友:
简单清晰,赞。

网友:
好文章,感谢。

网友:
简单的示例对新手特别好用!

网友(2017-06-05):
谢谢楼主的分享,从这个简单例子大概知道利用upf的进行电源低功耗仿真的简单流程。

网友(2017-04-22):
谢谢赛宝龙,原来安装完mvtools后,里边自带UG的。

楼主(2016-03-31):
   说得很对,你是UPF老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set_related_supply_net -object_list {u_TOP/instA1/out1} -power VDD -ground VSS

网友:
感谢分享,请问第三个截图最后一段命令是什么?看不大清楚,还有这是UPF 2.X?

网友:
说的挺好的。例子简单也实用。可以再介绍一下各种option,比如-lps_verbose等。
一般upf脚本后端会出,对验证来说,主要是验证低功耗流程是否符合预期,即,
①增加的low power流程不能影响芯片本身功能的正确性,比如通过电源关断来降低芯片功耗,则关断再打开后,芯片还可以正常work。这部分可以利用原有的self-check验证环境来确认。
②利用log文件分析,上述仿真命令-lps_verbose和UPF文件会为仿真输出与low power相关的warning, error以及assertion信息,通过log文件可以check流程的正确性;
③自动的assertion checker分析,使用-lps_verify选项可以自动检查电源关断顺序(隔离->复位->断电)和电源打开过程(上电->解复位->解隔离),如不满足该时序要求,会自动报错;
④利用覆盖率保证验证完备性,使用-lps_vplan选项依据UPF文件生成low power验证计划,通过波形查看工具提供的coverage接口,得到low power相关的功能覆盖率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