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在centos上启动不了

楼主(2016-03-15):
在服务器的centos6.5(final)安装VCS,但安装完后启动不了,问题如图所示:

在输入./vcs -r之后出现问题,求教该如何解决

网友:
-r 是什么意思?
你的error显示 没有提供任何 Topmodule/Entity

网友:
另外,我安装14.12 SP1时出现一个问题,如果你的正常  求解。。。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581028-1-1.htm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好像直接输VCS的话是没法直接启动的,后面要带些参数或文件啥的,所以就加了个参数·····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VCS我不太会啊,就是想装上用DVE跑仿真看波形的。你的VCS能用的话能告诉我你装的系统的版本还有VCS的版本吗,还有你的VCS各种安装文件和破解是在哪个帖子找的?

网友:
我的系统是64位的Centos 启动vcs提示缺少库 装的vcs 2014.3 sp1,是32位的 有点蛋疼

网友:
后面没跟文件,你找一个verilog的文件试试,例如a.v
输入命令 vcs a.v

网友:
在.bashrc中设置export VCS_ARCH_OVERRIDE=linu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