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AURORA 遇到一个百年难遇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16):
我在测试我的板子时,用单板走光纤自环跑1G的数据,CHANNEL UP很稳定,不会掉下来,用我的两块板子跑时,CHANNEL UP 几乎每隔十几个毫秒,会掉下来20US左右,用CHIPSCOPE抓发现,每次都是硬件报错,软件报错之后会把CHANNEL UP拉低,LANEUP 拉低,测试了下电源纹波,30毫伏左右还算正常,我的FPGA芯片用的是K7325T的,是选用叠层设计的,FPGA在子卡上,光模块是在大板上,后来降低速率跑500M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现在不好定位问题了,用KC705和我的板子对接,还是有这样的问题,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,求有相关经验的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完全不懂

网友:
两块板子的参考时钟满足要求吗? 板内自环用的是同一个时钟,基本不会出问题,两块板间的时钟如果偏的比较大,就容易出问题。
另外,K7怎么就只跑1G速率,感觉怪怪的,你看看K7的GTX最低值是多少

网友:
可能时钟问题

网友:
1G太低了,肯定不是跑快了的原因。。。。你这个不算是大问题,估计是2板时钟频偏过大,你知道aurora协议里有个插入CC的做法,实际上就是为了补偿频偏,aurora的example里有个自动插cc的模块,大约每隔3000~5000个数据插几个CC,我建议你自己来控制aurora的CC插入信号,每次多插一些,而且更加频繁。。。。这种因为2板间时钟频偏导致aurora出8/10解码错误的问题,以前遇到过,之前直接用GTX通信也遇到过类似问题,还是用那个弹性buffer来解决的。。。aurora只需要多插cc就行了,如果还是解决不了,就要查查硬件了,用示波器看看眼图什么的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最低速率是500M的

楼主:
回复 5# glace12123 好的,谢谢大神,我试下看看,晚点回复你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是的,试了,同源的就可以,不同源不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大神,插入补偿我尝试了本来约2496补偿一次,我把频率改快了,约四五百,一千多的都尝试了,还是不行,后来也改了CDR_CFG的那个参数,好像也不行,我有同事试了用同源的时钟,发现问题就解决了,不知道这频偏的还可以在哪里改

网友(2019-01-19):
问题解决了吗  也遇到了

网友:
5楼回答靠谱,仔细查一查rx的恢复时钟,是否是按照标准做的。都符合再从cc上想想办法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

网友(2022-06-11):
这种频率偏差除了在晶体频率精度上控制一下,没有其它办法可用切底解决的。可以隔段时间把aurora的channel复位一下,例如:图像传输时在帧消隐期间复位即可。输入输出数据可用FIFO缓存,避免复位期间数据丢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