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

楼主(2016-03-16):
这个是很常见的启动电路加自偏置电流源,我想问一下按道理说电流应该和电源电压相关性很小,但是我仿真的曲线如下,感觉电流随电源波动好大,这是为什么呢,是不是电流太小的原因?用的是1.8V供电

网友:
你的M21 device Body 要接到gnd ,
不可以接到NET0312 ,
這樣layout是畫不出來的.

另外可能你的M31/M32/M33/M34 Length 太小,
Channel length Modulation 太嚴重,
意思是Rout Pside 太小了,
需要增加PMOS Length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管子进入线性区了吧,看一下op点,是不是有管子线性区了,
另外你这个启动电路也有点问题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标准CMOS工艺是不行的  如果支持D-Nwell  NMOS可以这样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嗯 谢谢 我试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一下有什么问题呢?还有就是我感觉电源给脉冲也不容易仿出启动电路启动的过程

网友:
回复  languang1200

请问一下有什么问题呢?还有就是我感觉电源给脉冲也不容易仿出启动电路启动的过程
引用 楼主:

    如果P31,P32 和N12,N21都处于关断状态的话,你启动电路只开通P33,P34 ,电路里应该没有电流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如果P31,P32和N12,N21都处于关断状态,你的启动电路只负责开启了P33,P34,这样,电路里面应该不会有电流,电路应该不会启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