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器件焊盘在微波电路仿真中的影响

楼主(2016-03-16):
在仿真微波电路时,如何把器件焊盘的影响考虑进来呢?一般画焊盘的时候,尺寸要比实际焊盘大一些,是不是加上焊盘来仿真,把端口加在焊盘上?

网友:
焊盘要考虑做EM仿真就可以

网友:
做三维HFFS更接近实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