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求解

楼主(2016-03-16):
请问Pre-OPC与Post-OPC是什么?谢谢!

网友:
前光学校正,后光学校正
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工艺中的OPC layer是不是就是用来校正图形的?

网友:
查看工艺文档中的解释说明
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工艺文件中没有这一层的定义,只是在dummy层解释中有“without OPC"与”with OPC"的字眼。

网友:
那就问工艺厂最好了,问问用在什么场合,注意些什么了
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吧,谢谢

网友:
pre-opc是指实际版图中画出来的图形,post-opc是指foundry会在拿到你的layout之后进行的光学修正。
所谓的opc layer一般有od,poly,cont,metal,via等,因为这些层次的CD一般比较小。
做opc是因为实际曝光的时候所用光源波长和版图中相关层次CD想接近,产生一系列的干涉或衍射效应,使得最终曝光图形和所画图形不一致,因此需要进行光学邻近效应修正。
dummy层次一般和drawning层次区分开,dummy一般不做opc处理,因为不care精确尺寸,同时dummy的数据过大,如果修opc会导致opc处理速度大大降低。opc过程实际上是对不同图形<疏密>所作的一种算法处理,过程相当复杂。
还有一种opcblk层,是放在不需要做opc处理的地方,一般对于已经修好opc的sram或者其他不想做opc处理的地方可能会覆盖这层。
个人拙见,如有不多还请指正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楼上高见

网友(2016-09-18):
厉害,以前看到sram罩opc都不知道是干嘛的。

网友(2018-08-30):
回复 网友B:

  解释的很清楚,很到位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学到了,谢谢

网友(2020-11-18):
9楼正解。

网友(2023-08-09):
post-opc具体是怎么做的呢?是改变掩模版中拐角的地方的形状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