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是否可用内部复位信号?很多处要用内部信号清除状态数据

楼主(2016-03-16):
我现在很多模块都要用到一个模块产生的信号,来清除状态等数据。目前的做法是把共用的清除信号当成复位信号处理。
但看的资料都不建议这么用。请问还有什么别的办法。此信号的扇出还比较大。

网友:
不是一般有什么上global线,复制信号之类的,只要时序能满足要求,觉得都可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我现在的做法是打算上BUFG,但是上BUFG后遇到问题,不是我想象的那样。
我现在的信号路径是    信号 ->  chipscope -> bufg -> 别的逻辑 ,但综合后的连接图(2张图,主要问题在第二张图)变成如下:
图1
图2
第一幅图中感觉是对的,但并没有完全按第一幅图接,在驱动触发器时,走的第二张图,但在线间添加了蓝色的那个LUT,然后布线扇出和延时没有一点改善。请问题这是什么原因。
其实第一幅图也有点问题,在信号 -> chipscope 中,这段信号线是插入到BUFG前端的,也计算在路径延时时间内。

网友:
顶起~~祝楼主开心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