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自举开关仿真问题

楼主(2016-03-16):
一个设计好的自举开关在给定电容load的情况下(差分),做dft,三次谐波,五次谐波,七次谐波的能量应该是逐渐递减的,但是为什么我设计的自举开关做dft后的谐波不是逐次递减的呢?参差不齐的感觉,有可能七次谐波比五次谐波还高,这是为什么呢?(dft的操作肯定没问题)是因为开关管的size没给好么?求助大神,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时钟在7次附近?或者被时钟搬过去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回复!
   七次不在时钟附近,比如说我load是3pF,采样始终1M的话,仿真下来,开关尺寸为最小(2u)的时候,仿真结果能看到明显的三次五次七次谐波逐渐降低,但是增大开关管尺寸,三次五次七次谐波就没有这么好看,就参差不齐了,这是啥原因呢?虽然最小尺寸的开关仿真下来的图很正确,但是实际情况下采样开关不能取这么小吧?谢谢解答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如果是采样的话,开关闭合时候的电荷转移会影响信号,开关尺寸越大越明显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恩,考虑到电荷转移的影响,但是这个是影响七次谐波比五次谐波高的原因么?就是最后仿真出来的结果来看,采样开关选取最小尺寸是不是不太合理啊?

   多谢回复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既然已经自举了,何必用大尺寸?够用就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恩恩,十分感谢你的耐心回复。波形不好的问题后来发现是仿真精度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