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ubuntu 14.04 64位系统 安装IUS9.20 (32位软件)的问题和解决,已成功安装

楼主(2016-03-16):
OS: WIN7
虚拟机: VMWare workstation 12 player
虚拟机上安装的linux是: UBUNTU 14.04 LTS, 64 位操作系统

安装中遇到的问题:
1, Can't load IA 32-bit .so on a IA 32-bit platform
        解决方法: sudo apt-get install libgtk2.0-0:i386

       详细说明: 自从ubuntu 13.10后这个就不能用了. sudo apt-get install ia32-libs
   但是我还是运行一下这条命令,根据命令的错误提示,我把上面这个命令中的 ia32-libs 改成了错误提示中列出的3个libs,用于替代ia32-libs
   之后我运行安装程序,但是在运行过程中还是提示 Can't load IA 32-bit .so on a IA 32-bit platform
         然后我运行了 sudo apt-get install libgtk2.0-0:i386
        然后再运行安装程序,就一切顺利。

2,  在运行./patch_cadence 时,出现 loading libstdc++.so.5 错误
       解决方法: 在运行patch_cadence之前,需要安装libstdc++.so.5.我是到网上下了一个libstdc++.so.5.0.7,把它拷贝到/usr/lib中,然后执行,sudo ln -s libstdc++.so.5.0.7 libstdc++.so.5 .这里需要说明的是,装64位系统的话,并且usr目录下同时存在lib32和lib64的情况下,需要将libstdc++.so.5.0.7同样拷贝到lib32中,并执行上一命令。

网友(2017-01-15):
多谢,Ubuntu 64-bit 16.04.1 LTS 安装成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