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spice仿真

楼主(2016-03-16):
Hspice在仿真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问题,请问如何解决呢Init: read install configuration file: D:\Program Files\meta.cfg
**error** *pvaE* Unable to open file 'Program' (zhtfengs.sp:7)
**error** *pvaE* There is no input file.
**error** Failed to read verilog-A file, see <design>.valog file for details.
  **error** Error in encrypted blocks, please contact encrypted file provider.

          ***** job aborted

网友:
不知道,顶一下

网友:
应该是你运行hspice的目录没有你的仿真代码文件,你把文件拷贝到目录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