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Vt 有时用Vtlin定义,有时用Vtgm定义,跟技术节点有关系吗

楼主(2016-03-16):
为什么Vt 有时用Vtlin定义,有时用Vtgm定义,跟技术节点有关系吗

网友:
Vtlin是在指定电流下取值得到,Vtgm是在Id-Vgs曲线下最大斜率切线与横坐标的交点取得

网友(2021-08-31):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451559-1-1.html
参考这一篇 2楼回复。挺有道理的。

网友(2021-10-22):
测试方式不同,Vtgm的测试比较复杂一些,需要的时间比较久,先进节点中一般采用Vtgm的方式去测试了,它对device的性能比Vtlin,vtsat更具有表征意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