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下metal redundancy添加到DRC commandfile中的语句

楼主(2016-03-16):
之前有见过DRC commandfile中有metal redundancy的查询,觉得很好用,metal连线超过多少就可以提出来,这样就能保证连线都是最简短的,有时疏忽了忘记 截取掉多余的部分也不用担心,DRC都给你抓出来,减少了多余的连线电容,或者本来模块出现的地方换了,原来留出来的线道不用了,也可以提醒你截取掉,一下忘记了语句,希望大神能帮忙看看,谢谢各位

楼主(2022-11-18):
请问有编程大神能回复一下吗,6年前的提问  至今无人解答

楼主:
比如metal1 在某处打了一个via换成了 metal2,然后还伸出去一截,这个时候跑DRC就会把冗余的这一节报出来;很希望能知道语句改如何些,谢谢大神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比如metal1 在某处打了一个via换成了 metal2,然后还伸出去一截,这个时候跑DRC就会把冗余的这一节报出来; ...

line extension 的用enclosure?
ENC V1 M2 < specific value

如果是冗余metal的话不知道判断标准是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