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IR滤波器怎么看设计得对不对

楼主(2016-03-16):
我的是FIR低通滤波器,0.2KHZ和2.4KHZ的两个正弦波叠加输入,但这个modelsim图形看不出是不是把2.4KHZ的滤掉了,我怎么判断做出来的滤波器对不对,应该怎么做,感谢赐教

网友:
设计的时候,应该看过幅频特性吧?对2.4khz的衰减够吗
输出的单音信号频率对吗,是0.2khz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设计的时候设置截止频率是2KHZ,我现在是不知道怎么看modelsim的这个输出频率到底是2.4还是0.2的

网友:
把输入输出的数据 频谱分析下不就Ok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这里好像看不出频谱呀

网友(2017-10-10):
在modelsim中量两个波峰之间的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