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这个saradc的比较器的N端为什么不直接接地?

楼主(2016-03-16):
100资产

这个saradc的比较器的N端为什么和地之间接个电容干什么的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这个电容是用来存储电荷的,开关打开时候N,P都接到vcm,关闭时候由于这两个电容,N保持为2.5
如果是这样的话,跟你的结构图不一样,DAC应该放到P端

网友:
N接地,那P=VIN只要是正的比较器就输出1,不就没有比较功能了吗
我估计你截图右边的端口不是接vss就是接vcm,N端的电容看尺寸应该是比较器对管的dummy吧,反向搞错了吧

楼主:
N=2.5V啊 右边是VCM,正向的啊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不是问为什么N不接地吗。。。?你这个是单端的adc啊,那就是滤波电容,不过尺寸好小。   正向设计为啥还问。。

网友:
正向不知道自己为啥这么做?

楼主:
正向不知道自己为啥这么做?
引用 网友B:

别人正向的呗~

楼主:
回复  istart_2002

   你不是问为什么N不接地吗。。。?你这个是单端的adc啊,那就是滤波电容,不过尺 ...
引用 网友C:

嗯 问的有点问题~
N端除了接比较器输入就是接这里,2.5V是这个MOS电容提供的?

楼主:
回复  istart_2002

    那这个电容是用来存储电荷的,开关打开时候N,P都接到vcm,关闭时候由于这两个 ...
引用 网友C:

嗯 DAC接P端
P、N怎么同时接到VCM?是S1为高时,N=VCM;S1为低时,N保持为VCM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S1为高,两个n管不就都导通了吗,此时P和N都接到VCM

网友(2017-12-05):
这个saradc的比较器的N端为什么不直接接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