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想请教一下后端设计大牛,关于Nmos管的偏门用法,衬底的使用

楼主(2016-03-16):
刚刚入门,不知道nmos管是否可以这样使用,大胆问一下这里的老师,nmos管中的衬底是否可以拿出来跟栅极一起做输入端呢?数字设计中,把nmos管漏极接电源,源极接地,然后把栅极接高电位,把衬底做输入端,这样做nmos管可以正常动作吗?

网友:
其他的知识我不太了解,我只知道在普通的没有DNW的cmos工艺中,nmos的衬底是接地的,如何做输入端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查看一些别人设计好的版图,发现有些衬底是接到另外一个mos管的漏极或源极上的,那如果是那个mos管是源极输出的,这时的衬底不就是当输入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样接是为了防止阈值电压浮动吧?建议了解一下半导体物理的知识~

网友:
不明觉厉啊

网友:
谈一下自己的理解,gate接高电位,nmos就会一直处于导通状态,drain端接power,soure端接gnd,这样设计用意何在?NMOS衬底一般接到最低电位,隔离干扰,保证mos正常动作,特殊情况会有例外(电容,SCR等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