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616导出gds的尺寸问题

楼主(2016-03-16):
最近开始学习使用IC616,因为专业不是电子,所以基本没有什么基础。
以前导出时可以选择单位和尺寸,现在只有一个DB Unit per User Unit。导出时各项参数也没有改动,按照工艺文件默认的单位“micron”,DBU per User Unit是1000.

但是用layout editor查看gds文件,就是没有图形。

求大神帮忙!

网友:
用layout查看gds文件   啥意思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好意思,应该是layout editor

网友:
gds文件的大小有问题么?

数字的版图出来的gds么?那就看map文件有没有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还没有到用map文件的时候,之前用了viewTypeUnits((layout "micron" 1000))这个函数,把所有的database都设置成了1/1000micron,但是要求重新载入工艺文件,但是并没有什么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