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手机主板开机卡死

楼主(2016-03-16):
生产线上测试发现手机主板开机卡死,想查找卡死的原因;目前验证:1、把DDR和CPU都拆下来重新焊接回去还是开机卡死,DDR和CPU都没有假焊;2、把卡死主板的DDR拆下来换一块能开机,但是把拆下来的DDR换到另外一块主板上也能开机;3、把卡死的CPU拆下来换一块能开机,但是把拆下来的CPU换到另外一块主板上也能开机;现在就是无从下手了,验证DDR、CPU都没坏,也没有假焊,板子也没问题;难道还存在DDR、CPU和PCB板不兼容的问题????求解

网友(2016-09-17):
建议查一下电源波形看看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