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stemverilog 中如何调用系统时间,不是仿真时间

楼主(2016-03-16):
RT,systemverilog 中如何调用系统时间,不是仿真时间, 求大牛赐教。。。。

网友:
sorry,之前没搞对,修正一下,供参考
initial begin
int data;
integer file;
$system("date +%s>tmp_time.txt");
file=$fopen("tmp_time.txt","r");
$fscanf(file,"%d",data);
$fclose(file);
$system("rm tmp_time.txt");
$display("The time is %d",data);
end

网友:
另外,值的含义是当前时间距离1970-01-01 00:00:00 UTC的时间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非常感谢,后来自己翻墙去谷歌了一下,差不多。。。哈哈。绿坝真是坑人不浅,日了狗了。。。那个奖励积分怎么给你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顺便问一下,如何我要将两次的时间都写到这个文件中,怎么弄,我试了一下,如果用两次$system的话,后一次的会把前一次的给覆盖掉

网友:
第二次你用两个大于号就可以了。
$system("date +%s>>tmp_time.txt")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赞,我太土了,还读出来,存到另一个文件去了,也可以显示年月日时间的。$system("date +%y%m%d%H%M%S > log.txt");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完全不会,verilog都是自己捣腾,c都不合格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