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跑DRC出现这个错误。大家看下,在线等,着急

楼主(2016-03-16):
我发现每个电感里都有错误!!

那位大哥知道,小弟着急,,在线等!!!!

楼主:
电感向四周发散的是什么东西,报错的,就是这个

网友:
应该是电感子单元中的图形有格点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怎么解决啊,,,,,急急急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因为你用了45度的wire画layout,肯定会off grid,请参看下面网址,解决问题http://community.cadence.com/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/f/48/t/14141

http://community.cadence.com/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/f/48/t/18220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因为你用了45度的wire画layout,所以就会off grid

解决方法请参看下面网址

http://community.cadence.com/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/f/48/t/14141

http://community.cadence.com/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/f/48/t/18220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什么是45度wire ???不明白,新手,请详细点,谢谢了,大哥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我看了下。里面有45度的,也只有从库里直接调出的电感,我也不能自己画电感啊

网友:
我觉得custom的都要自己画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