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MC难点之量化干扰

楼主(2016-03-16):
理论计算和经验推理,是否有些方法可以进行量化EMC的noise.

网友:
是不是只能通过测量?

网友(2016-08-28):
EMC没法量化吧。。。在暗室里连续扫两把,数据都不一样了。更不说不同摆线、不同测试设备、不同实验室之间的差异了。。。

网友(2016-12-07):
测试 + 仿真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用什么软件仿真?

网友(2018-05-31):
用探头测试

网友(2019-01-11):
知道干扰源的情况,是可以给出干扰源的计算公式的。电源类的source量化计算已经比较多了。耦合路径的比较难,但是电源类的传导耦合路径量化也有不少方案。

网友(2019-03-13):
公式有,但是算起来都很复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