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时序跟pt时序差异

楼主(2016-03-17):
请教各位大拿,关于ICC里面看到的时序跟pt里面看到的时序的差异问题,没有计算SI,只是basic timing,ICC跟pt都是读入一样的spef report_timing 可以看到net的 tran以及cap值都是一样的,但是在ICC里面计算出来的delay要比pt里面计算出来的大,比如说一个reg可以差个63ps,但是更为诡异的是使用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-from reg/CK -to reg/Q分别在ICC和PT里面报出来cell的delay 居然是一样的,但是为什么就是report_timing的就是看到的不一致呢?是哪里设置不对吗?

网友:
mark关注,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。猜测是ICC和PT有一些option设置没有完全一致。。。

楼主:
原来是两边的derate值不一致造成的,太大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