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开关电容

楼主(2016-03-17):
为什么我测一个cmos开关,开关打开时,自然导通,但cmos开关在断开时的in和out之间的电容仍然有pf量级以上,这样的话,如果我想开关一个fF量级的电容,就无法实现开关了啊,不管开还是关,呈现在输入端的电容都是fF级的啊我尺寸已经很小了  0.18的工艺
如图  求教各位大侠

网友:
in和out不就是一个管子的源和漏吗   他们之间的电容能有几个pF?基本不太可能,除非你的管子尺寸非常非常大,不知道你所得几个pF是怎么看出来的,另外,这种源漏电容Cds 肯定是存在的,在开关电容电路里面会在开关关断之后导致输入和输出之间有馈通,如果你想开关的那个电容不够大,就像你说的fF级别,那么我觉得就得用到馈通消除的技术,可以消除一些影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,可能是我测得有问题,我去看看,谢谢你的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