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电容型DAC把高位电容分成小电容再分别控制有什么好处?

楼主(2016-03-17):
比如16C分成4个4C,再把控制信号D5分成四个分别控制这4个4C,跟D5直接控制16C比,有什么好处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简单来讲,高位采用温度计编码,降低DNL值。

楼主:
跟温度计码相反的也算温度计码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拉风哥正解,不过好像对INL没啥改进是吧

楼主(2016-05-03):
回复  sumig

拉风哥正解,不过好像对INL没啥改进是吧
引用 网友B:

采用温度码控制为什么能降低DNL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