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DC新手求助 DCDC仿真问题

楼主(2016-03-17):
我刚刚接触Dcdc 现在用EA 比较器 osc RS 和驱动 搭建一个简单的PFMdcdc 但是现在将各个模块连起来 环路不工作 请问各位高手 我是需要设计一个初始值还是应该修改模块 新手 还不懂 请各位高手指教 输出一直为输入电压 导致EA放大到电源地 比较器比较后不能及时反应 一直导致环路循环

网友:
不懂 帮英姐顶个

网友:
@心如止水

网友:
RS逻辑不对吧

网友:
vin给个上电时间

网友:
看图像是current mode buck。。。

网友:
PFM不用补偿么?还是在EA内部补偿了?
至少得给出几个节点波形才有利于找问题
anyway,一点开关作用都没有,应该就是逻辑出问题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这问题可能性太多了,除非详细你的电路,否则很难给出答案

楼主:
谢谢各位 的确是SR出问题了 现在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