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关于SAR ADC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17):
请问若Vref为电源电压时,可以直接拉电源电压当vref吗?满量程的SAR ADC有什么缺点呢?
谢谢!

网友:
可以啊。
如果你电源足够干净,没什么缺点。

网友:
保证AVDD, DVDD 通过不同的buffer或者ldo来供电

楼主:
谢谢,但是假如我电源有10~15%左右的波动呢?

网友:
那你切换过程中,电荷守恒就不成立了

楼主:
是啊,vref在动,电荷也在乱跑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所以reference buffer 才是SAR ADC里面难做的,只不过论文中一般都不提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,但是,是不是就算加了buffer,vref一般都是小于VDD的?

网友(2016-06-04):
你的开关电容漏电也不容小觑

网友(2017-12-05):
请教关于SAR ADC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