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 0.13UM标准库电感问题

楼主(2016-03-17):
TSMC 0.13UM标准库电感的保护环对于电感的品质因数有优化吗?做了一个TSMC 0.13UM的ADS衬底,发现仿真标准单元库中的电感主体部分Q值偏低6左右。有人可以解答吗?急!!!!!

网友:
用的不是这个工艺,但是电感也是只保留两层金属除去所有的dummy、保护环等。ads momentum仿真Q比工艺给出的测试数据要低,具体也没又得出问题原因。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没有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还未解决,想了几个办法都还未能达到理想效果,怀疑是Cadence库中的电感中存在的PGS对于Q值的影响。

网友:
不会是这个原因,影响很小。
仔细检查你的仿真衬底怎么设的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也感觉是衬底的问题,您能将您的衬底设置发给我看一下吗?1007235332@qq.com

网友:
你的衬底设置好后应该有一张剖面图,你自己看看跟document里的是不是对得上

回复  totowo

    也感觉是衬底的问题,您能将您的衬底设置发给我看一下吗?
引用 楼主:

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TSMC0.13的衬底中每一层金属都至少穿过两层不同的介质,但是ADS中并不支持同一层金属穿过多层介质,因而衬底模型无法还原document中的衬底环境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保护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;

    你查一下是不是substrate 文件有问题? 金属的电阻率都对吗?

网友:
这个没多大关系的

回复  totowo
TSMC0.13的衬底中每一层金属都至少穿过两层不同的介质,但是ADS中并不支持同一层金属穿过多 ...
引用 网友C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