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DSP Builder 中模拟信号经过input模块无输出如图,怎么办??

楼主(2016-03-18):
就是一个模拟信号源直接输入到input,但是没有输出。求解啊!!!

楼主:
版本是DSP Builder15.0和MATLAB2012a

网友:
求回复给个新元,感谢分享!

网友(2017-05-31):
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在模型中调入AltLab组的clock块,在参数”simulink sample time”中的设置和信号源的“Sample Time”设置一致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关注啊,悬赏的信元怎么获取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