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kc705上关于用PMbus去配置UCD9248

楼主(2016-03-18):
现有一块KC705开发板,需要将VADJ电压从2.5V改到1.8V。看手册上说是用PMBUS去配置,用USB interface Adapter将板卡连上以后用FUSION DESIGN软件的online模式显示no devices found。测了一下PMBUS四根线的电压,其中DATA上的电压只有1.93V,其他三根线上的电压都等于上拉电压3.3V,因为手头也没有可以做对比的板子,所以也不确定是哪的问题。测了UCD9248的供电是正常的,板卡也可以正常工作。希望做过类似设计的前辈可以指点指点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