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FE CTLE 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18):
比如说对於DDR 2400Mbps的系统中
怎麽选择CTLE的3dB_BW, peak_BW跟 A_boost?
我只知道跟BW跟 nyquist rate (f_n)有关系

另外请问nyquist rate该怎麽算
我的理解是对於2400Mbps的系统
如果NRZ coding的话f_n是1200MHz
ddr coding的话f_n是600MHz
pam4 coding的话f_n是300MHz

楼主:
有人知道吗

网友:
peak boost参数,主要由信道的频率特性来决定。。。trace路径长度、衰减情况不同,这些参数都不一样的。具体有应用时才能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