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PLL 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18):
feedback divider在除二的情况下

1.feedback divider输入是1GHz fundmental + 1.01GHz spur
feedback divider输出的spectrum看起来是??

2.如果feedback divider产生1ps的jitter
那麽在PLL输出看起来是??

网友:
1.01G 的spur 怎么加到1G的时钟沿上去?

网友:
1, Spur 是混频进来的,其杂波频率不会随divide 2 而变化,所以spur 位置还是Fundmental + 0.01G=0.51GHz.
2, PLL 输出也会多1ps jitter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1, Spur 是混频进来的,其杂波频率不会随divide 2 而变化,所以spur 位置还是Fundmental + 0.01G=0.51GHz.
2, PLL 输出也会多1ps jitter

所以SPUR大小会变小6dB吗?

这1ps divider jitter会直接到pll输出吗? 我的理解是先经过1/S变成PN 再乘上fref到pll输出的TRANSFER FUNCTION 所以JITTER会变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