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ft问题

楼主(2016-03-18):
我对16位的数据实部不为,虚部为0,进行16点fft运算,再将所得的数据进行16点ifft运算,理论上得出的虚部值应该是0吧,实部与输入值应该有对应关系,但是为啥我仿真产生的数据中虚部有些数据是65535,这个数换算成二进制是1111111111111111111111,总共16位,其它都是0,这个是什么原因呢,,困扰几天了,跪求大神

网友:
65535应该是-1,产生的原因可能由于计算误差导致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计算误差?我是利用xilinx ise的ip核产生,利用modelsim仿真的,,这个如果存在误差。。这ip核也太不精确了吧,。。。。。毕竟只是16点fft运算

网友:
内部在乘法运算有截位,截位就会有误差存在

网友:
截位引起的误差,偏差正负1不应该是很正常的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应该是正确的,正负1引入的误差噪声是很小的,可以忽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