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360度旋转下跪求环路稳定性分析。。。

楼主(2016-03-18):
环路简化为下图,A1,A2为正且远远大于1。

环路

环路

B为正数,在1附近。

问题1:应该在什么地方开环计算开环传函?为什么?
问题2:0<B<1时,系统可以稳定,B>1时呢?

网友:
这么巧,你也在搞多环路反馈。波特图很难分析这种稳定性。在加法器后面断开。B>1也是可能稳定的,负反馈loop要够快,增益够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求细细分析 计算来看主要的负反馈环路在B>1的时候变正反馈了。从仿真结果看 B>1也会稳定 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不好分析。我上面说的是在下面的加法器后面断开,你可以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