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MOS管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19):
30资产
有个问题一直困惑,书上讲当VGS>=VT,且VDS>=VGS-VT时,MOS管进入饱和区,饱和区的电流不再随着VDS的增加而增加。这个时候导通的电阻可以用VDS / I 来计算,应该不小,但是一般MOS的手册上都是写着饱和时候的导通电阻是几个毫欧,不是矛盾吗? 求赐教。另外在饱和区时Vds的值如何确定?

网友:
楼主说的那种手册上的MOS管是功率器件吧?分立器件那种,三个金属脚的。IC里面的MOS管是有源器件,两个不一样吧?
IC里面,Vds一般几百mV,Id一般几个uA到几百uA,再怎么也是千欧级别的呀。Vds一般取个200mV比较合适,主要还是看摆幅、增益、MOS管工作区的需求。

网友:
“导通的电阻可以用VDS / I 来计算”何以得出“应该不小”这个结论?
Rds与W/L有关,理论上可以做的无限小,看不出有矛盾的地方

网友(2016-09-19):
mos管的输入和输出特性曲线均与三极管的输入曲线和输出曲线相似,在三级管的输入曲线中我们可以分别求出交流电阻和直流电阻,切线为交流电阻,v/i为直流电阻,求出的交流电阻的值比直流电阻大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