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libre如何对两层做布尔运算?

楼主(2016-03-19):
如题,数据量大的文件,怎么对两层做布尔运算?我不想炸散cell,这样数据量太大了?

网友:
用calibredrv的shell命令,直接读取gds

楼主(2016-04-19)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对这个不是很清楚,能不能说的详细点,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想做什么布尔运算?

网友:
我做了个例子,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。

test.drv.tcl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et gdsfile "myL.gds"
set la "300"
set lb "301"
set lo "400"

set L [layout create $ gdsfile]
$L AND $la $lb $lo
$L gdsout "new_$gdsfile"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面的代码实现gdsfile中la和lb两层的AND,运算结果为lo层,最终生成一个新的gds,包含la、lb和lo层。
在命令行中用calibredrv test.drv.tcl就可以运行了。

楼主(2016-06-24):
回复 网友A:

最近没来论坛,所以没注意到你的回复。非常感谢,我没用过命名脚本,都是用图形界面,所以不知道怎么操作。有没有命令脚本方面的文档,我学习下。
我想要的布尔运算是这样的
例如:la-lb+lc
就是比如我要在la层挖掉lb的图形,然后把lc层添加上去,但是我不想去掉cell的结构属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