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,IC61 ruler(标尺,k)可以被移动,怎么修改为不能移动

楼主(2016-03-19):
请教,IC61 ruler(标尺,k)可以被移动,请教怎么修改为不能移动?若方法有效,小弟不胜感激!

网友:
palette->objects->rules,turn off selectability

网友:
f3 应该能解决您的问题

网友:
按K后,按F3    把这个勾选点掉就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顶!正解

网友:
为什么我F3 出来的界面不一样,615版本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修改过快捷键?

网友:
用了F3,就变了颜色,没效果怎么解。

网友:
貼個照片來看看

网友:
   正解,可以让ruler不可选。F3只有可以选择能否保存吧,不确定这个选项会不会使ruler不可选。

楼主:
palette->objects->rules,turn off selectability
引用 网友C:

   试了,ok,非常感谢!!积分奉上,非常谢谢!!

网友(2016-04-28):
回复 网友C:

确实可以啊,谢谢了。

网友:
palette 在哪里,51 61都找了 ,没看见哇

网友(2016-07-23):
请问怎么写在cdsenv中,下次直接就不可选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layoutview 左下角 guides里

网友:
Xie xie #Promise_cc.

网友:
版本差異

网友(2017-04-11):
palette->objects->rules,turn off selectability
引用 网友C:

   正解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