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VM构造函数new的疑问,困扰一周了,先谢谢了

楼主(2016-03-19):
各位验证高手,代码如下:

class test1 extends uvm_test;

`uvm_component_utils(test1);

env t_env;

function
new (string name="test1", uvm_component parent=null);
super.new (name, parent);
t_env = new("t_env",this);
endfunction : new

问题:

类型 uvm_component parent 为什么是 null?之后又 调用父类 super构造函数
super.new (name, parent) 这里面的parent是空NULL吗?我的理解调用父类构造函数new,其参数parent=NULL,为什么这里给
要赋给NULL?什么条件下给NULL?

网友:
你去看看uvm source code,关于uvm_component的new怎么写的就知道了

网友:
test是整个test bench的顶层,它没有parent,所以这里给null。在new里面传递parent,主要是建立component的树状图,方面uvm_config_db使用。

网友:
参照uvm文件: uvm_conponent.svh

virtual class uvm_component extends uvm_report_object;

  // Function: new
  //
  // Creates a new component with the given leaf instance ~name~ and handle to
  // to its ~parent~.  If the component is a top-level component (i.e. it is
  // created in a static module or interface), ~parent~ should be null.
  //
  // The component will be inserted as a child of the ~parent~ object, if any.
  // If ~parent~ already has a child by the given ~name~, an error is produced.
  //
  // If ~parent~ is null, then the component will become a child of the
  // implicit top-level component, ~uvm_top~.
  //
  // All classes derived from uvm_component must call super.new(name,parent).

  extern function new (string name, uvm_component parent);

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// Group: Hierarchy Interface
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//
  // These methods provide user access to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ponent
  // hierarchy, i.e., topology.
  //
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// Function: get_parent
  //
  // Returns a handle to this component's parent, or null if it has no parent.

 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uvm_component get_parent ();

网友:
function new (string name="test1", uvm_component parent=null);
这里的name = "test1", parent = null, 意思是参数默认值取这些。
所以你可以不传任何参数去调用这个new函数,此时new函数的参数就是test1和null的默认参数。
这只是写法问题,实际上uvm_component的构造基本都会传参数进去,至少parent肯定是需要传进去的。
当然也有例外,如不传parent,默认是null。UVM会把parent = null的component,将其parent设为uvm_top(uvm_root),如test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设定parent的。

网友A(2016-07-18):
请先把形参实参先搞清楚。建议很学systemverilog

网友(2018-07-17):
回复 楼主:

yes

网友:
先搞清楚systemverilo语法或者c语言的语法再过来

网友:
super是起到调用父类函数的意思吗?

网友:
For any function/task can give default value for input argument in system verilog.
Here new function has an input 'parent' of type 'uvm_component'. And given default value as 'null'.
For any uvm component constructer definition can give with default value null. It will get the new value from 'create' method. For uvm_test, there is no parent, since that is the top most layer of testbench.

网友:
Super is a system verilog keyword, to call the base class method. In the first post, new from uvm_test is called with super

网友:
component树形结构中test是树根,没有parent的,

网友(2019-02-13):
1、new构造函数的形参为"name"和"parent",而构造函数内的super.new(name,parent)可以理解为根据输入的"parent"确定该class在UVM树中的节点,由根至叶从而构建起整个拓扑树。
2、env的"parent"当然是"test1",因此在"t_env = new("t_env",this)"中this即是类test1。又由于test1为树根(TB的顶层),那么它不存在"parent",因而test1的构造函数new中的"parent=null",当然"super.new(name,parent)"中的"parent"实际上就算是null了。
说的不对的地方,希望大家批评指正,谢谢!

网友(2021-12-30):
引用 网友A:
请先把形参实参先搞清楚。建议很学systemverilog

这跟实参形参有关系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