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DF限制L的最大值,那么原理图倒比管如何实现?

楼主(2016-03-19):
本人在设计的途中,一个管子是个倒比管,1/125,但是CDF限制了L最大为20um,在原理图中怎么实现这个管子呢?如果直接1/25串联5个,就完全改变设计初衷的性能了。大神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?这是一个1/100的串管子,分成了1/12.5的8个,设计成工作在饱和区,二极管连接。问题来了,怎么分析这一串的管子状态,每个管子状态都不一样啊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,希望大家随便说说两句,给我个启发

网友:
确定这是你 设计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吗······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对啊,我觉得挺复杂的

网友:
如果不考虑vth的衬偏效应, 串联管的I-V特性应该和单管的差不多吧.

网友:
实在要分析的话,可以看成是一个source degenerated current mirror. 可以考虑用些电阻在下面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这个管子用在带隙中的,感觉温度特性差很多,完全摸不清变化规律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我在做功耗的带隙,只怕用了电阻,面积会很大,温度系数也不好控制了

网友:
你可以试一下啊,面积不一定会大的,看你的电阻L可以到多小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