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如何使用TetraMax敏化关键路径

楼主(2016-03-19):
请问如何使用TetraMax敏化关键路径也就是说,已知关键路径,使用TetraMax生成敏化矢量?谢谢

网友:
给它提供path ,让工具生成path_delay向量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您的回答~但是提供path的方式我看过userguide,据说是用tetramax里面的pt2tmax.tcl,但是我运行过后只产生一个空文件,什么都没有啊,根本没法进行下去,还烦请您能详细指点下,谢谢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