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nity gain bandwidth和cutoff freq的关系

楼主(2016-03-20):
老师在教我们设计opamp的时候,告诉我们plot一下fT vs Id/W的波形,如果我们需要120MHz的unity gain bandwidth,那么我们取fT大于1.2GHz,然后进一步确定Id/W需要的值。
请问,为什么fT要大于我们需要的bandwidth的十倍呢?为什么不是五倍或者二十倍之类的?另外,为什么是unity gain bandwidth的十倍,不是-3dB bandwidth的十倍?谢谢指教!

网友:
或许是因为在0dB带宽10倍以外的极点对环路的相位基本影响很小了, 这样稳定性不容易受高频极点影响.

网友:
W/L不应该是这样确定的啊。。。

对于一阶系统,UGBW = DCgain * -3dbBW

所以光说-3dB BW是没有意义的。

多读书,年轻人,大一,大二的课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