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单位增益带宽

楼主(2016-03-20):
请教一下,我的折叠运放单位增益带宽只有100多K,低频增益70多DB,感觉带宽太小,请问一下怎么增加它的单位增益带宽,我在输出端加的电容去调,几乎没什么效果,请高人指点

网友:
大神都不愿意回答 这问题的,单位增益带宽的计算,在教科书都有列出!你这个运放很可能是输入跨导很小但是输出阻抗很大才导致的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我也是参照教科书上的,但是改变电容,为什么带宽没什么变化呢,能在说解释些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对于折叠Cascode来说:
Av=gm1*Rout,一般来说主极点在输出极点,GBW=Av*f-3dB=gm1/CL一般可以通过增大输入管的跨导或者减小输出电容来实现增加GBW的目的
增大输入管gm1的方法自己看书去找
至于
你说你改变了电容,你改变了多大?改变的范围能够达到可观察的范围之内吗?
好好思考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谢谢,,,调中,,,有不懂的再请教

网友(2023-04-24):
增益×-3dB频率,只是输出阻抗约掉了,剩下的就是gm/C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