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程序运行结果不正常,但屏蔽部分通道后,就正常了,大神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现象

楼主(2016-03-20):
FPGA大程序所有通道全开,会出现运行结果不正常现象,但是屏蔽掉部分通道后结果就正常了,也许大家会认为是FPGA内部资源吃紧了,导致程序工作不稳定,但是资源没有还是很充足的,下面附上编译报告,图一是完整的程序编译报告,图二是屏蔽掉部分通道后的编译报告,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,为此小弟颇为困惑,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,先谢谢了

图一

图二

楼主:
完整的程序编译报告:

楼主:
屏蔽掉部分通道后的编译报告:

网友:
1.两者编译出来速度是否一致?是不是编译时序报告不一致
2.屏蔽的其他通道是否和正常情况下的打开的通道一致,是不是通道一致性有问题(设计)
3.里面是否有cpu?有的话,是不是多个通道的数据送到cpu后,cpu计算不过来?
只是猜测,可以照着上面的问题找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