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有关ADC位数的问题,大神请进

楼主(2016-03-20):
对于一个差分输入的ADC,如果要求设计一款12bitsADC,意思是家符号位12bits,还是除了符号位以外12bits?

网友:
家符号位12bits
from -2^11(100000000000)  to  2^11-1(011111111111)

网友:
ADC的编码一般是伪二进制码,类似于二进制码,但是有区别,你可以理解为有符号位,这样算符号位是12bit

网友:
来看看~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