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ercules-starRC怎么提层次化的晶体管级网表

楼主(2016-03-20):
请教一下大神,小弟最近在用starRC提层次化的后仿参数,要输出dspf格式的网表,但是总是只能提出一个顶层subckt。hercules是用层次化跑过的,所有的equiv点都是PASS的。为什么用starRC提后仿的时候还是只有一个顶层呢。
看了starRC的使用说明手册明明是可以提层次化的晶体管级网表,不知是有哪个开关控制的。

BLOCK:TOP
NETLIST_FILE:TOP.dspf
NETLIST_FORMATE:STAR

楼主:
虽然层次化的寄生网表不够准确,但好歹能加速后仿速度,看个大概。
像calibre都有提供层次化的后仿参数,为什么starRC就没有提供呢?还是我没找对地方?

网友(2017-03-06):
楼主问题解决了没?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