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new构造函数括号里的parent 参数,专门指定parent= NULL 和不指定 结果有什么不同?

楼主(2016-03-21):
请教个简单的new funciton parameter setting 问题
~~~~~~~~~~~~~
class my_component extends uvm_component;
function new(string name = "my_component", uvm_component parent = null);
super.new(name, parent);
endfunction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class my_component extends uvm_component;
function new(string name = "my_component", uvm_component parent );
super.new(name, parent);
endfunction

在括号里的parent 参数,专门指定parent NULL 和不指定 result 有什么不同?

网友:
uvm_component parent = NULL 表示parent参数的缺省值为 NULL。
在my_compoment实例化时 可以直接 my_component comp = my_component(name);

否则 就需要显性指定参数值,如 my_component comp = my_component(name, NULL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