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个硬件内部信号采样的疑问

楼主(2016-03-21):
因为拉取的是硬件内部的信号,一个是时戳跟时钟同步,二者是严格对齐的。
时戳:  ... 100 101 ...
硬件逻辑采样的话肯定是要满足建立和保持时间的,波形上看到了101的时刻其实才感知(采样)到100这个时戳值;
而平台内部引用的部分,直接就100的时刻就采样到了100,不会像上者要下一个clk才感知到100.

不知道总结得对不对,这样的问题一般大家都是如何处理的?

网友:
没看懂你在说啥0.0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没有时钟做参考,采样结果是不可预知的,依赖于仿真器把采样进程放在时间戳赋值进程的前面还是后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