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下关于pt和icc安装出现的一点问题

楼主(2016-03-21):
虚拟机装的是ubuntu14.04,installer版本是3.1的,scl版本是11.7的安装了dc,pt和icc,dc现在启动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pt运行时出现以下错误
pt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meTime (R)
             Version H-2012.12 for RHEL64 -- Nov 19, 2012
                Copyright (c) 1988-2012 Synopsys, Inc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 RIGHTS RESERVED

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, Inc.
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
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.

icc运行出现以下错误
icc
/home/jy/synopsys/icc/amd64/syn/bin/galaxy_icc_exec: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: libmng.so.1: cannot open
shared object file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我是新手,求助各位,请大家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rpm -q libmng
若没有就找对应的rpm装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嗯,谢谢啦,因为ubuntu14.04上面没有libmng1,所以后来我去下载了一个安装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