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同步 异步逻辑问题

楼主(2016-03-21):
请问sar adc 异步逻辑有什么缺点,谢谢!

网友:
PVT variation in high-speed application
high power in the delay cells in low-speed applicaito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谢谢,但是第二句话不理解。是低速情况下是要加很多延迟吗?不加延迟,使ADC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转换可以吗?

网友(2017-12-05):
delay cell with high power ?

网友:
delay cell with high power